台达触摸屏一个COM口可以通讯几台仪表吗?

楼主(2022-03-29):
台达触摸屏一个COM口可以通讯几台仪表吗?

网友A(2023-07-06):
同问,不过看通讯配置是设备型号和通讯地址,通讯多台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B(2025-05-10):
引用 网友A:
同问,不过看通讯配置是设备型号和通讯地址,通讯多台的可能性不大

可以485通讯,几台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