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 怎么控制总线伺服

楼主(2022-03-29):
200smart  怎么控制总线伺服  指令是一样的吗?

网友A:
总线就得有协议啊,200smart支持的协议就可以控制。

一般而言,伺服的总线指的就是CAN,CANopen,etherCAT,或各家伺服基于CAN的专有协议等,这些都是高速协议,200smart是整不了的,200smart属于通用型控制器,而控制伺服一般都是运动控制器,运动控制器扫描周期,通讯接口,响应速度和刷新率都比通用型的要强,以满足运动控制的各种要求。

200smart可以用脉冲控制伺服,也得是ST系列的才可以,所以控制器选型就得和伺服要搭配,综合考虑用哪款走什么协议,如何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线就得有协议啊,200smart支持的协议就可以控制。一般而言,伺服的总线指的就是CAN,CANopen,etherCAT,或各家伺服基于CAN的专有协议等,这些都是高速协议,200smart是整不...



胡说八道,可以走profinet总线呀,这也是高速协议

网友C:
可以看一下 200smart采用profinet控制V90 PN的经典教程

网友D:
西门子200SMART只支持profinet总线:

从STEP 7-Micro/WIN SMART V2.4 和 S7-200 SMART PLC(固件版本 V2.4)开始增加了 PROFINET通信的功能,通过PROFINET接口可与V90 PN伺服驱动器进行通信连接进行速度控制,此接口可支持八个连接(IO 设备或驱动器)。实现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1. V90使用1号标准报文,PLC通过调试软件中提供的SINAMICS库功能块SINA_SPEED对V90PN进行速度控制。
2. V90使用1号标准报文,不使用任何专用程序块,利用报文的控制字和状态字通过编程进行控制,使用这种方式需要对报文结构比较熟悉。

网友E:
根本看不明白

网友F:
选支持PROFINET 的伺服就可以了   111 报文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1111115"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总线就得有协议啊,200smart支持的协议就可以控制。一般而言,伺服的总线指的就是CAN,CANopen,etherCAT,或各...



这个高速协议好像和profinet没啥关系,这是基于以太网的协议,我所说的高速协议是基于CAN的流控制协议,一个是收发式的,需要server和client,一个就想坐高铁一样,到站下车,最起码的,一个需要一直验证通讯等待响应,一个只需要一次初始化,之后只传数据,北京发往哈尔滨,时速340KM/h,你到站你下,车到点就开,你下不下和车没啥关系,人家也不管你,但你影响列车运行就有人收拾你。

profinet我没有研究过,协议好像也不公开,但是server和client首先得连接,传输要验证包头,不是只传数据,其中一个设备掉线,服务器需要重新握手连接等待回应,不回应需要等待到超时时间后判定设备掉线。波特率好像也达不到CAN的那么高,profinet传输距离比较长吧(这是CAN的缺点,因为距离超过10米实时性就不好了,所以CAN协议通讯距离很短)

别见个协议就高速协议,你懂高速是什么意思吗?运动控制器和你西门子的200smart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专业人干专业事,设备也一样的,不然就会像这样被人摁在地上毫无还手之力。

目前最快的应该是倍福的etherCAT。CANopen是CAN的分支,profinet在这里作为高速协议出现似乎有点尴尬。

以上纯属胡说八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墨轩cc"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121111115"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总线就得有协议啊,200smart支持的协议就可以控制。一般而言,伺服...



最后一句总结的对

网友G:
S7-200 SMART 目前支持 PROFINET 通信,

可以参考下边的连接“V90PN和S7-200SMART的速度及定位控制”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inamics%20v90/02_v90pnsmart200.html

网友H(2022-09-02):
这点工资 控制个毛,把它卖了换钱,找个摆地滩班上,,,

网友H:
    我是为找答案的,不是来回答问题的

网友H:
用台达的PLC-DVP16ES2-200TC+台达伺服-E3-E系列的有CAN总线功能,很简单完成.

网友I(2025-01-25):
这哥们说的对,PN通讯可以带8个,加上本体的3个,最大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