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 C30T 如何与松下A6伺服通讯

楼主(2022-03-30):
本人是菜鸟,刚入门学习一些电气基础

现遇到一个难题,想请问各位大神:

PLC发脉冲,松下A6伺服无动作   模式选择的是位置模式,脉冲加方向,引脚4号--Y0  6号  接Y1   1 2 7接24V

29  41接0V

39号引脚  没有报警输出  ALM+

搞了一天了,电机都没有动,头大了,有大神指点一下吗?

网友A:
信号线接的对否你看说明书,确认一点伺服你使能信号接了吗?

网友B:
Modbus协议或者A6自己的协议。

网友C:
可以通过伺服驱动器,监视d17  ch,对照伺服手册看看不旋转原因

网友D:
下载一个伺服调试软件,手动先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