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电柜,电机,而且电路接线都没问题,却接连烧了四台大电机

楼主(2022-03-30):
       今天维了一个电柜,客户在试机时,有5台电机,就烧了四台(还有一台没敢试)。因为电机有点大(55KW一台),再加上客户自己已经烧过4台机了,所以我到现场后也异常小心。经过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反复检测,得出的结论是:电柜没问题,电机没问题,其它接线也没问题。于是我开始试机,结果第一台机电机在启动6S钟左右,电流一直保持在267A左右,第二台,第三台都是如此。到此有点怀疑自己的判断?我又测了启动时的电压379V,也正常。但是刚修好的3台电机都有问题,似乎也没道理。

        于是我大胆的启动测试了第四台水泵电机,结果启动电流正常,但后来又发现电机是反转的,顺着这个思路我最终找到了真正的问题点。

         再次重申,这是一个消防控制柜,电路,电机包括电机接线最终确定都是没问题的。但又为什么会烧电机呢?欢迎大家多多讨论,到时我再公布结果

网友A:
牛啊,连续烧坏四台,烧了一台之后就要仔细排查了,估计也是急着上电测试,血的教训啊

网友B:
现场情况说的不全面。比如三相电源、三相启动电流、各端子连接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场情况说的不全面。比如三相电源、三相启动电流、各端子连接状态.....。...



简单点说就是跟电路没关系。

楼主:
试机的老板略懂电路皮毛,他在启动时测了电机的启动电流5S左右还有270多安,于是他感觉电路有问题,就将电机停下来,然后又去摸了一下电机又没发热(这时实际电机内部一定很热了,只是时间太短,热还没传出来),因此他又接连频繁的试了几次,第一台电机就烧了。在没有找到问题的情况下又以同样的操作方式烧了另外几台。这就是人才

网友C:
电机与水泵泵体组装出了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机的老板略懂电路皮毛,他在启动时测了电机的启动电流5S左右还有270多安,于是他感觉电路有问题,就将电机停下来,然后又去摸了一下电机又没发热(这时实际电机内部一定很热了,只是时间太短,热还没传出来)...



在没有脱开电机轴机械连接的情况下,怎么说与电路没关系?如果电路正常,电机发热与过流控制是配合的,不会烧电机。烧电机,就证明电路有故障,起码过流保护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龙洞刘工刘云燕"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试机的老板略懂电路皮毛,他在启动时测了电机的启动电流5S左右还有270多安,于是他感觉电路有问题,就将电机停下来,然后又去摸了一下电机...



据我所知国产热继过流保护没有持续30S左右很难有保护动作的

楼主:
这个55KW的水泵电机用的星三角启动,我在现场测试时发现厂家出厂时将星三角转换启动时间设置为2S,这显然是不正常的,于是我将启动时间调到6S试了下,但星型启动时,电机转动根本就没有加速,而且启动电流也一直保持没有下降。说明电机启动时一定载有很重的负载。用手转动电机又很轻松。这时才想到是否跟水压有关系?查看水泵旁边的水压表压力为0,但外面压力罐的表压达到1.2Mp。将水压降下来后一切正常。

网友D:
没看明白,

网友E:
看楼主的回复,应该是启动切换时间不匹配,并且此电机应与压力相关,但电路没有压力控制回路,这应该是电路设计的有问题,不应该说电路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楼主的回复,应该是启动切换时间不匹配,并且此电机应与压力相关,但电路没有压力控制回路,这应该是电路设计的有问题,不应该说电路没问题吧。...



本电路设计时,手动是没有水压保护的。电机的过载保护用的是模拟量控制的,如果电机电流持续大于设定值并超过12S电机才会过载保护并报警。烧电机的主要问题是试机时出水阀没打开,老板又怕电机质量不行反反复复频繁启动造成的。现在直接试自动一切正常。

网友F(2025-10-20):
加个压力传感器,做个恒压的pid好像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