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EtherNet/IP网关连接罗克韦尔PLC与英威腾变频器配置案例

楼主(2022-03-30):
小疆智控GW-EIP-001网关,用于将多个MODBUS从站设备接入ETHERNET/IP主站网络,实现MODBUSETHERNET/IP功能。配上MODBUSEtherNet网关专用的EDS文件,实现ETHERNET/IP主站对MODBUS从站设备的控制。

硬件配置:罗克韦尔(ABPLC配置:11769-L32E1个电源模块(24V供电,笔记本1台)、小疆智控MODBUSEthernet/IP网关一个、网线1

软件配置:RSLogix5000MODBUS slave

详细操作步骤

1、  打开RSLogix5000,进行硬件组态,首先添加MODBUSEthernet/IP网关的EDS文件;

2、安装完成后添加模块,选择New Module

3、输入EIP寻找MODBUSEtherNet网关模块,名称显示为GW1

4、双击MODBUSETHERNET/IP网关的模块设置参数;

5、设置MODBUSETHERNET/IP网关的设备名称和IP地址,本例为GW1 ,IP地址192.168.1.11

6、点击Change设置数据的输入输出长度,本例为16个字节;

7、下载配置到PLC

8、打开MODBUSEthernet/IP网关配置软件,新建项目选择EIP2MM

9、设置MODBUSETHERNET/IP网关配置与PLC的通讯参数要与PLC那边一一对应;

10、设置MODBUSETHERNET/IP网关的MODBUS参数:波特率,奇偶校验,数据位,停止位等(注意,在奇偶校验不为无时数据位请选择9);

11、在MODBUSRTU处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插入从站站号;

12、下面这是第一条根据变频器参数需要写的数据,起始地址为1000H,十进制为4096

13、功能码根据变频器设定要选择06功能码即写单寄存器;

14、寄存器按10进制格式写入1000H4096,内存映射起始地址为默认1500,对应Q地址第一二个字节;

15、下面这是第二条,需要写的数据,起始地址为2000H,十进制为8192,内存映射起始地址因为前一条命令占了两个字节所以这里填写1502对应Q地址的地三四个字节;

16、下面这是第三条,需要读的数据,起始地址为1001H,十进制为4097

17、选择03功能码即读多寄存器,地址填写10进制4097,寄存器数量1个,内存映射地址为0。对应I地址的第一二位;

18、配置好之后通过网口下载到MODBUSETHERNET/IP网关GW-EIP-001中,上电后连接PLC与变频器;

19MODBUSETHERNET/IP网关重新上电后即可正常使用。

以上是通过MODBUSETHERNET/IP网关将MODBUS从站设备接入ETHERNET/IP主站通讯网络的方法案例分享,欢迎大家一起交流、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