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多轴控制

楼主(2022-03-30):
一直用FX-3U进行编程控制,之前都是控制2-3轴的伺服比较多;没有怎么想过多轴控制,现在需要进行12轴左右的伺服控制,不知道该怎么操作,上网查了说可以用工控电脑编写程序控制,一直没有搞明白,请教一下各位方法?

感谢!

网友A:
汇川 H3U 本体带5轴高速脉冲输出   高速脉冲输出模块GL10-4PM  带4轴高速脉冲输出    最多可扩展4个GL10-4PM

H3U can总线可以16轴

H5U ethercat总线控制伺服可以32轴

网友B:
2316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