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卡仿佛命令堵塞,如何清理这些堵塞?

楼主(2022-03-30):
之前我执行单轴运动命令没有问题,但一次想做双轴移动,运用直线插补命令后,就把运动控制卡给卡死了,我是13位编码器的电机,发送8192个脉冲让轴转一圈的时候转到一半就卡死了,有时候用CS命令清除一下轴又可以转一圈,但大部分时候不行,查看LM?命令显示的是511,看应用编程指南手册说明缓存是没有满的,所以我也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了?有没有人能给我相关灵感,万分感谢

已经排除电机问题,用了同学的galil-2143卡一切正常

楼主:
我的卡是DMC-1842,复制网址可以打开图片

网友A:
您给出的图片种只有Z轴的独立动作指令,没有插补动作,所以也无从查找“运用直线插补命令后,就把运动控制卡给卡死了,”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

还有您的Z轴是开环的脉冲方式控制还是闭环方式控制?再您调试时如果防线电机的动作与预期不一致,可以检查一下RP的反馈值,由此可以大致判断时控制器内部逻辑出论问题,还是外围或者外部硬件有问题。如果是内部逻辑问题,就可以用SC指令查询电机的停止原因,这可以作为查找问题方向的线索。

网友B(2022-05-07):
游泳池的来支持一下

网友C:
运动控制卡是USB,网线,还是PCI的,同时运行2轴不是大事,看看是不是你有干扰,导致板卡受到干扰了,造成板卡死机,因为运动控制卡大脑是电脑,只要他们之间通信出问题,肯定必死机

网友D(2022-08-10):
引用 网友A:
您给出的图片种只有Z轴的独立动作指令,没有插补动作,所以也无从查找“运用直线插补命令后,就把运动控制卡给卡死了,”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还有您的Z轴是开环的脉冲方式控制还是闭环方式控制?再您调试时如果防...



刘工,您好!我现在使用DMC4050,我的目的是:不接任何电机和驱动器的情况下,通过逻辑分析仪抓它发出来的脉冲信号。但是现在我只要发BG命令,它就报motor off,这个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期待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运动控制卡是USB,网线,还是PCI的,同时运行2轴不是大事,看看是不是你有干扰,导致板卡受到干扰了,造成板卡死机,因为运动控制卡大脑是电脑,只要他们之间通信出问题,肯定必死机...



王老湿,您好!我现在使用DMC4050,我的目的是:不接任何电机和驱动器的情况下,通过逻辑分析仪抓它发出来的脉冲信号。但是现在我只要发BG命令,它就报motor off,这个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期待您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