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怎么修改用户梯形图

楼主(2022-03-30):
安川机器人怎么修改用户梯形图 让专用信号和通用信号关联起来

网友A:
在线,离线用文本编辑软件或安川机械手专用软件都可以编辑梯形图,查看io手册将信号对接

楼主(2022-12-09):
先解除通用信号和外部信号的关联,再关联专用信号和通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