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控制触摸屏画面qi切换

楼主(2022-03-30):
怎样用plc控制昆仑通态触摸屏点动,手动,自动方面切换

网友A:
两种办法:

三种情况输出三个内部继电器,用继电器的值来控制触摸屏切换窗口

三种情况分别在一个寄存器里面写入一个值,值的内容等于窗口号

可以通过PLC控制触发窗口或者宏指令触发窗口

网友B:
楼上已经讲明了,一个是采用三个独立的bool变量,每个变量控制一个画面。第二就是采用一个int变量,取数值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