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与西门子MM440变频器的模拟量接线

楼主(2022-03-31):
西门子S7-200PLC与西门子MM440变频器的模拟量接线

网友A:
   S7-200PLC CPU加一个2-4通带模拟量输出模块(4-20MA).然后把这个模拟量输出通道连接线到M440变频器的AI端子,进行变频器对应模拟量输入参数设置及其它启停设置、电机参数,PLC程序这个把0-50HZ,换算为0-32767(0-27648)写入模拟量输出通道就可以看到,变频器上给定频率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