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灯与普通灯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22-03-31):
防爆灯与普通灯的区别在哪里

防爆灯和普通灯的区别在于使用环境不同。不管是防爆灯具还是普通灯具均是灯具,在生产、仓储、救援中都作为照明使用,这是防爆灯具与普通灯具的共同点。防爆灯具除确保有一般照明灯具安全性以外,普通灯在容易爆炸的区域容易发生事故所以采用防爆灯,爆炸性环境中的点燃温度要高于防爆灯的表面温度,因为不同爆炸性环境,它的危险气体或者粉尘的燃点不同。

能防止灯内部可能产生的电弧、火花和高温引燃周围环境里的可燃性气体和粉尘,从而达到防爆要求的灯具。

普通灯具达不到这个效果。

防爆灯,要求较多。密封,外壳的材料,灯珠,电源,铝基板等,要求较严格,而且还有防爆认证

网友A:
防爆灯价格贵,普通灯价格便宜。用途都是照明,但环境要求不同。

网友B(2022-06-15):
主要和使用环境有关。有防爆等级要求的场所必须使用防爆灯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防爆灯价格贵,普通灯价格便宜。用途都是照明,但环境要求不同。



你想要起爆?

网友C:
防爆产品根据易燃、易爆气体、粉尘不同有不同要求,对于电气设计有很高要求,不可掉以轻心。

易燃易爆炸物质有浓度、引燃能量、温度等各种指标。

防爆灯具与普通灯具最主要的区别是密封,可燃气体混合物不能进到灯具里,灯具里有火花产生时不能泄漏到环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