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机器人 34261 报警

楼主(2022-04-01):
启动报警34261 整流器启动错误

网友A:
可以查看详细信息,这些信息提示所有可能引起问题的原因,从易到难排除(进线电压,接线是否松动,整流模块是否需要替换)。

网友B:
设备是新的还是?如果是新的检查一下线路,如果是旧的,有可能也是线路或者模块问题

网友C(2022-09-23):
有可能是驱动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