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使用博途仿真时,没有PG/PC接口类型

楼主(2022-04-01):
刚安装的博途V15,在开始仿真的时候提示 :  在线连接所组态访问节点的接口不可用。以太网电缆断开或损坏时,PN/IE接口不可用。

网友A:
你的硬件连接有没有问题,一定要实际硬件连接(你的网口正常通讯了)OK,在接口那才能出来。

网友B:
你是要仿真吗?仿真的话,需要单独安装plcsim

网友C:
1、你可能没有单独安装plcsim;

2、你点的不是仿真,是下载;

网友D:
面板控制里找PG PC 接口看看

网友E:
没有安装模拟软件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