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怎么把PLC的1500显示1.5,输入反之

楼主(2022-04-02):
组态王怎么把PLC的1500显示1.5,输入反之

例如:PLC的Dint数据,实际是时间设置,客户要求是一位小数,例如设置1.8S,PLC的接收数据应该是1800,这个应该怎么做模拟量输入及模拟量输出的设置方可达到要求

楼主:
主要是PLC内存近乎满了,已经达到96%(1217C运行内存才150K)。否则我在PLC处理

网友A:
定义变量里的基本属性,里面有个最大值 最小值,最大原始值和最小原始值  就是放大缩小倍率的,自己试试吧

楼主(2022-06-01):
PLC内存已经到达96%,实话说本来就是爆机了!

以前我应用PLC基本都是在45%以下,大多数工程都是35%以下!

PLC里面时间变量是TIME格式,普洛菲斯触摸屏是32位DEC,同样组态王里面也是32位IO整数(有意变更为32位浮点数,谁知读写出现异常也就是不能这么玩,组态王的工程师告诉我这么设置还说组态王会自己修正数据格式,反正我测试是完全失败)!!

本来PLC如果还有内存的话我可以另外新增浮点数变量再转换为双整数(Dint),因为时间设置数量较大,这样更改后PLC内存将达到甚至超高98%,完全会卡死.......

网友B(2024-02-29):
这个简单呀,  原始值 1500 ,显示为 1.5 , 比例= 1.5-0)/(1500-0) = 1/100

楼主,你 组态王手册没有认真看吧?

建立 IO变量的时候,

选择 线性, 设置 变量的 最大值 600  和 最大原始值 60000 。

这样 比例 不就是  1/100 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PLC内存近乎满了,已经达到96%(1217C运行内存才150K)。否则我在PLC处理...

把1217CPU固件升级一下,4.6支持250k内存

网友C:
如果不能升级的话。组态软件和触摸屏都支持线性缩放

网友D:
楼主做梦也没想到,两年前的问题在两年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