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 加暂停

楼主(2022-04-02):
请问如何给设备上触摸屏里做个暂停呢  用的是200smartPLC  我是新手 没有思路呢

网友A:
跳转指令。

HAVE FUN!

网友B:
触摸屏上加按钮,链接到PLC的变量就可以的啊!最最基本的功能

网友C:
暂停功能就是收到触发指令暂停动作,要在程序里面去体现,触摸屏上就是触发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暂停功能就是收到触发指令暂停动作,要在程序里面去体现,触摸屏上就是触发命令...



在程序里怎么加呀 从第一程序 直接跳转到最后一步上 能实现暂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