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A800参数求教

楼主(2022-04-02):
升降机用,A800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编号    设置    说明
1    50    上限频率
4    30    高速
5    15    中速
6    5    低速
7    1    加速时间
8    0.01    减速时间
9    2    电机热保护
11    0.5    直流制动时间
21    1    减速时间单位
29    1    加减速曲线
30    1、11、21    再生制动功能选择
70    10%
71        电机类型
77    0    参数写入
79    2    运行模式
80        额定功率    依据电机名牌设定
81        电机极数    依据电机名牌设定
83        额定电压    依据电机名牌设定
84        额定频率    依据电机名牌设定
178    60    正转启动
179    61    反转启动
195    99    继电器输出1    ALM异常
196    20    继电器输出2
279    50%    制动开启电流
292    8    自动加减速
800    20    控制方法选择

以上设置有问题吗,该怎么设置优化,谢谢

网友A:
根据负载特性,由于升降机的启动力矩会比较大,你还需要考虑设置最低启动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