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拓CPU401-1101

楼主(2022-04-02):
一款智能监控模块RTU-傲拓CPU401-1101,通过网线可与微机物理联网(网卡显示正常,用ping命令可以PIN通),但无法上载或下载程序,提示找不到PLC,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23-01-29):
初次下载:使用手动下载,RTU拨码到D档位,断电重启,运行灯及故障灯双闪;调试档IP:192.168.1.66

1、电脑本地IP,网关、子网掩码都需要设置(1段IP,不要和1.66地址冲突)

2、关闭防火墙

3、退出杀毒软件

4、将软件和仿真软件添加至防火墙白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