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简单的S7 SMART MODBUS编程方法

楼主(2022-04-02):
S7200 SMART通过MODBUS带三种设备,一共14个,分别是12个门锁,2种不同的小车,每个都有读写,门锁大概10个字节读和8个字节写,小车大概20个字节读和20个字节写,调用MODBUS—MSG库得28个,编程编得手有点软,想问问能不能搞重复调用子程序之类的解决?

网友A:
有成块字传送,或者表格有填充指令

网友B:
改变地址应该也可以。

网友C:
是不是有种指针编程方法

网友D:
程序写的好,只用1条MBUS_MSG指令即可完成

网友D:
当然也可以读操作1条MSG指令、写操作1条MSG指令。

网友E:
这种要求的简单是属于使用的简单, 而背后需要的是逻辑的复杂。

需要比较复杂的开发。

我有在SMART下做过,但不很成熟。 也不适合免费分享。 只能留作自用。

网友F:
前边有人说指针编程的方法,这个方法确实存在,我遇到的时候都研究了好久才能应用自如,大概也就是前面另一个楼主说的只用一条 MSG指令块即可完成多个设备的读写操作。

这个主要是MSG这边是间接寻址的方式存在,然后建立数据块,在数据块里填充对应的数据参数,根据步进指令和逻辑关系。偏移对应的地址即可······这个优点就是一次编程终身适用,程序保密性比较强,一般人看不懂也弄不了,加个设备或者现有的设备加个采集地址都整不了,可以说程序给你你都没法用,更别说改了。(我当时利用监控暂停,追踪里边的步进指令顺藤摸瓜才搞清楚其原理和思路,确实惊到我了,不过也是实现了我早想实现的功能,同时发现改动是非常的方便,增加设备也是2分钟之内的事,可以说是一套一劳永逸的程序。这个一定是有C语言基础并设计过相关串口通讯程序的人写的 PLC程序,同样你也需要这种基础才可以应用自如)

缺点就是编程比较麻烦,出了控制逻辑错误不好排查,因为接受和发送各设备的数据缓冲区是公用的,所以里边数据是动态变化的,你没法看到实时采集或发送的数据,在调试的时候非常烧脑,对工程师的要求很高,水平低的用不了。占用的地址太多等。

因为不是我写的程序,所以我不能分享,职业道德还是要有的,虽然有时候也会使用非常规手段看别人的程序(通常只是用来改造或者增加东西),但是涉及到比较稀有的东西我自己也会有所保留的,因为这个行业里狗太多了,照着视频学了两天的电工就来当自动化工程师,导致这个行业的高手在面试的时候在薪资方面被侮辱,这是我不想看到的,也是不应该出现的。希望大家都注意一下,可以指导但绝不出手,给你思路你去学习去补课去研究,而不是伸手拿回去用。

网友G:
换成其他的逻辑搭配有点复杂  用MSG简单点只是程序有点多

网友:
好想学学,

网友H(2022-06-18):
试一下,连续读写多个寄存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