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转modbus网关把安科瑞ARD3T电机保护器接入到Profinet

楼主(2022-04-03):
本案例介绍了ACR的ard3t电机保护器。在煤矿电动机保护器中,数据通过Profinet转modbus或PROFIBUS总线上。该系列低压电动机保护器具有过载、断相、不平衡、欠载、接地/漏电、堵转等保护功能

具体型号:ard3t K1 a25/c60l技术要求:电机功率5.5kw;

Di为无源节点,控制do的工作电压为220V;液晶显示器。

通信协议:双RS485接口Modbus/RTU协议

兴达易控MODBUS转PROFINET网关

在博图里配置PROFINET转MODBUS网关

打开博图安装GSD文件

将Modbus的GSD文件安装到兴达易控提供的PROFINET网关中

在外部现场设备中添加XD-mdpn驱动程序

1200plc将连接PROFINET转MODBUS网关PROFINET从站接口

设置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与同一网段中PLC的IP地址不冲突

在本例中,1200plc的IP地址位为192.168.0.1

将Modbus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分配给PROFINET网关(这是PLC成功连接到网关的基础)

右键单击博图网络视图中的兴达易控MODBUS转PROFINET网关-分配设备名称

选择-更新列表-分配名称(此处的名称与网关属性的配置名称一致)

打开安科瑞电机保护器的通讯手册,支持同时读取MODBUS功能代码03和将MODBUS功能代码16写入多个寄存器

选择保护器读取和写入数据所需的总长度。这里,作为一个例子,读4个字节,写4个字节

将配置下载到PLC

打开网关配置软件-创建新的通信连接项目

设置设备名称和IP地址(IP地址和设备名称与博图配置的Modbus转PROFINET网关地址一致)

设置电动机保护器的Modbus通讯。在这种情况下,保护器的通信参数如下图所示

此机器的默认站地址为F7,十进制转换为247

插入读/写命令

电动机保护器的起点从0开始。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ard3tmbus通信手册

如果读取的数据不是连续寄存器,则在下一个命令读取或写入时,寄存器需要偏移

也就是说,从0读取四个寄存器

下一个命令是内存映射的起始地址,从5开始

以上是使用ard3t电机保护器和MODBUS转PROFINET网关将电机工作状态数据连接到PROFINET总线的配置方法

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推荐配置案例

RS232转PROFINET将x-9300扫描枪连接至PROFINET配置箱

使用MODBUS转PROFINET网关,并将变频器chf100a连接至1200plc

使用MODBUS转PROFINET网关将安科瑞智能仪表连接到1200plc PROFINET网络

兴达易控MODBUS转PROFINET网关连接丹佛斯变频器配置案例

Modbus RTU转PROFINET网关传输的原理和配置方法

兴达易控MODBUS转至PROFINET网关xd-mdpn100,并连接至台达变频器

网友A:
非常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