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程序

楼主(2022-04-03):
111.PNG请问这个程序里前面= D5 k-400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一段温度控制里的一条,有那位老师路过给解释一下,在此谢谢了。

网友A:
就是个判定条件而已嘛,D5=K400时候,执行后面的传送指令,将K1000传送给D5,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网友B:
单单一条指令就是比较加传送,D5等于-400时候,将1000传送给D5,应该是D5最少是1000不能小于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单一条指令就是比较加传送,D5等于-400时候,将1000传送给D5,应该是D5最少是1000不能小于零...



有道理,因为传感器开路的时候读取到的数据是1000,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