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24一个通讯问题

楼主(2022-04-03):
西门子224PLC只有一个口怎样同时和触摸屏和电脑连接,电脑好监控方便调试。

楼主:
用了带编程口的通讯头

连不上

网友A:
这个估计不行,要是SMART200可以用网口

网友B:
224一个通讯口既连电脑也要连PLC的话,只能是224做主站,电脑和屏做从站的方式,这个会的人不多。

你说了要用来监控程序的话,那这一个口是整不了的,虽然PPI也是基于RS485的,但是这个协议是不公开的,也没法监视,你要用串口助手强行监视的话会报该通讯已被其他设备占用,所以同一个口PPI和modbus是不能共存的,在程序里做一做手脚也是可以共存的(这个会的人也不多)。

你如果非得这么用的话,可以考虑弄一个EM277模块扩展一个串口,或者换成有两个通讯口的PLC,比如226,224XP

(我有226和EM277模块,拆机二手的,需要的话联系我)

网友C:
加扩展模块

网友D(2022-05-17):
利用无锡北辰的BECNET-S7PPI,直接插PLC的串口上,就可解决问题

网友E(2022-11-02):
加一个扩展模块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