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机连接后IO故障

楼主(2022-04-03):
AB PLC仿真器与StUDIO5000进行通讯时,一直都是io模块故障,电子密钥不匹配等等故障?AB PLC仿真器与StUDIO5000进行通讯时,一直都是io模块故障,电子密钥不匹配等等故障?有人说是授权问题,我这边已经授权成功了,我也尝试重装仿真器studio5000emulate,也更改了rpi成50ms,能想到的都试过了,哪位大神来解答一下

网友A(2022-05-05):
你可以先搞一下简单的IO模块试一下,不要仿真功能性模块,或者就先加一个CPU先仿真试试先

楼主(2022-08-03):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搞一下简单的IO模块试一下,不要仿真功能性模块,或者就先加一个CPU先仿真试试先...】进行回复:单个cpu可以,但是一旦加了模块就不行。可能和版本有关系,仿真机的模块版本只有1.0,编程软件上studio logix5000上面的只有2.0-3.0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