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有用电脑虚拟成多个MODBUS从站的方法

楼主(2022-04-03):
有个项目用S7 200SMART带14个从站,我这有USB-485电缆,也有MODBUS SLAVE软件,但是只能让电脑虚拟成1个从站,目前手头上没有从站硬件,想让PLC当主站,电脑虚拟成多个485从站怎么弄呢?

网友A:
modbus  slave    新建从站,想要几个就建几个呗。

网友B:
这不是可以么:

网友C:
打开MODBUS SLAVE软件后,点击左上角的新建按钮就可以创建多个从站,点击工具栏上的setup可设置站号,再配合“vspd”虚拟串口工具,可创建多个虚拟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可以么:

Modbus Slave新建后,其中的ID就是从站站号,这个可以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可以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