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种仪表设备

楼主(2022-04-04):
有没有这样一种仪表设备,当输入信号中断或者低于4mA后,其输出信号可以按照设定的mA值进行输出,确保现场设备不会因为输入信号中断而关闭。

网友A:
把输入信号搞到PLC里面去处理不香吗?

网友B:
智能压力,流量,差压, 温度)变送器都有故障电流设置功能。有的智能温度控制器也具有过量程(最大, 最小)时输出值的设置功能。

网友C:
这个任何一种仪表都是这样的吧,4-20ma最低4ma最大20ma,模拟量输入口也是有输入范围的,当低于4ma时按照4ma算,高于20ma时按照最大20ma算。当然便宜的那种可能长时间超过20ma采样电阻就over了,低于4ma也是有可能的。

看你的意思是模拟量出吧。输出也有输出范围的,也就是输出阈值,你作为输出方,那么设备方相对于你来说,就是输入方,输入同样和上面说的一样,拿变频器来说可以设置最低频率这个参数,当你的模拟量低于下限4ma时变频器会以最低频率运行,在变频器那一侧在低于4ma时认为你的输入就是0。大部分设备都是这样的,做了模拟量输入控制这个功能人家肯定会考虑你提到的这种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输入信号搞到PLC里面去处理不香吗?



我的第一反应也是PLC,在说了 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都有故障时或者断线时 按照当前值输出还是按照指定值输出,这不就是为了这个准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输入信号搞到PLC里面去处理不香吗?



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现场设备是PLC在进行控制,如果PLC系统的模块损坏或者崩溃了或者信号线路损坏了,那么控制信号就会中断,而现场设备在信号中断情况下,一般都会出现设备关闭的情况,而现场又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发生,因此,就需要有一个中间设备来判断控制信号是否中断,一旦信号中断,该设备就发出一个可以确保设备朝安全方向运行的信号。

网友B:
看了楼主在5 楼的回复, 用信号隔离器(或信号隔离端子)就可满足楼主的使用要求,如以下是虹润NHR-M3系列信号隔离器组态的截图:

如果有钱还可用国外牌子的,如MTL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在5 楼的回复, 用信号隔离器(或信号隔离端子)就可满足楼主的使用要求,如以下是虹润NHR-M3系列信号隔离器组态的截图:如果有钱还可用国外牌子的,如MTL等。...



网友E:
我们可以定制这个功能的信号隔离器。186.1571.0500

网友E:
功能说明:输入4-20mA信号,4mA以上20mA以下,则输入多少输出多少mA值。如果输入4-20mA断线或者低于3.5mA,则保持断线或者低于3.5mA以下前的电流值输出。

例如,正常输入是6mA则输出也是6mA,但是在这时突然输入4-20mA断线或者低于3.5mA,则继续保持6mA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能说明:输入4-20mA信号,4mA以上20mA以下,则输入多少输出多少mA值。如果输入4-20mA断线或者低于3.5mA,则保持断线或者低于3.5mA以下前的电流值输出。例如,正常输入是6mA则输...



你这个功能就是断信号保持功能

网友F(2023-03-04):
使用PLC写个程序,AI低于4mA时, AO输出5mA;AI高于20mA时,AO输出19mA。 .如何?

网友G(2025-12-16):
呵呵,出问题了谁担责

本来传感器断线了,控制系统看起来很正常

弄不好要蹲班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