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开关电源我有“高招”

楼主(2022-04-04):
1、选择开关电源时应注意事项

1)选用合适的输入电压规格;

2)选择合适的功率。为了使电源的寿命增长,可选用多30%输出功率额定的机种。

3)考虑负载特性。如果负载是马达、灯泡或电容性负载,当开机瞬间时电流较大,应选用合适电源以免过载。如果负载是马达时应考虑停机时电压倒灌。

4)此外尚需考虑电源的工作环境温度,及有无额外的辅助散热设备,在过高的环温电源需减额输出。环温对输出功率的减额曲线。

5)根据应用所需选择各项功能:

保护功能:过电压保护(OVP)、过温度保护(OTP)、过负载保护(OLP)等。

应用功能:信号功能(供电正常、供电失效)、遥控功能、遥测功能、并联功能等。

特殊功能:功因矫正(PFC)、不断电(UPS)

6)选择所需符合的安规及电磁兼容(EMC)认证。

2、使用开关电源之注意事项

1)使用电源前,先确定输入输出电压规格与所用电源的标称值是否相符;

2)通电之前,检查输入输出的引线是否连接正确,以免损坏用户设备;

3)检查安装是否牢固,安装螺丝与电源板器件有无接触,测量外壳与输入、输出的绝缘电阻,以免触电;

4)为保证使用的安全性和减少干扰,请确保接地端可靠接地;

5)多路输出的电源一般分主、辅输出,主输出特性优于辅输出,一般情况下输出电流大的为主输出。为保证输出负载调整率和输出动态等指标,一般要求每路至少带10%的负载。若用辅路不用主路,主路一定加适当的假负载。具体参见相应型号的规格书;

6)请注意:电源频繁开关将会影响其寿命;

7)工作环境及带载程度也会影响其寿命。

网友A(2022-10-02):
好经验,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