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ES3更改502端口号

楼主(2022-04-04):
请教各位老师,台达ES3的PLC自带以太网端口,默认IP地址为192.168.1.5   端口号为502    能否自己更改端口号502?

网友A:
最好不要改PLC默认的通信参数,原因之一时间长了你忘记了,造成通信异常(参数记不起来),还有就是看看如果你能手动修改(不是不能修改状态)都是可以修改的,修改谨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改PLC默认的通信参数,原因之一时间长了你忘记了,造成通信异常(参数记不起来),还有就是看看如果你能手动修改(不是不能修改状态)都是可以修改的,修改谨慎...



谢谢指导

网友B:
使用socket 的话是可以改端口的,在硬件组态里改就可以了,如果MODBUSTCP通讯就不要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