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可以无视扫描周期立即输出Y吗

楼主(2022-04-05):
请教大佬们,请问中断或者高速比较指令DHSCS中置位Y,Y可以马上输出吗,还是要等到扫描周期结束才能输出。

网友A:
一般是先执行中断,中断有很多个的话,根据中断优先级一次执行

网友B:
可以的,立即输出。用DY就行了,DX和DY是不受扫描周期影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立即输出。用DY就行了,DX和DY是不受扫描周期影响的...



好的,谢谢大佬,看了手册确实说到DY可以立即输出

网友D:
DX,DY就是直接输出,不经过扫描END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