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称重变送器品牌与芯片

楼主(2022-04-05):
求这个称重传感器的品牌,最好有说明书

楼主:
这个称重变送器上面没型号与品牌,想接PLC但没没资料

网友A:
正常情况下 (VIN-24V+ GND-24V-电源供电) (ex+红色 ex-黑色 SI+绿色 si-白色 sh屏蔽,以上接传感器) (A485+ B485- SH屏蔽,以上是通信),你这个是非标的,说明书难找,不放心就重新买一个,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B:
即使你知道接线定义,但是你不知道通信协议,没法使用,在TB上买的吧,问问店家

网友C(2022-08-25):
这个是我们做的品牌,CZ-SKY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