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开关电源注意事项

楼主(2022-04-06):
1.选择开关电源时应注意事项

(1)选用合适的输入电压规格;

(2)选择合适的功率。为了使电源的寿命增长,建议选用多30%输出功率额定的机种。例如若系统需要一个100W的电源,则建议挑选大于130W输出功率额定的机种,以此类推可有效提升电源的寿命。

(3)考虑负载特性。如果负载是马达、灯泡或电容性负载,当开机瞬间时电流较大,应选用合适电源以免过载。如果负载是马达时应考虑停机时电压倒灌。

(4)此外尚需考虑电源的工作环境温度,及有无额外的辅助散热设备,在过高的环温电源需减额输出。环温对输出功率的减额曲线

(5)根据应用所需选择各项功能: 保护功能:过电压保护(OVP)、过温度保护(OTP)、过负载保护(OLP)等。 应用功能:信号功能(供电正常、供电失效)、遥控功能、遥测功能、并联功能等。 特殊功能 : 功因矫正 (PFC) 、不断电 (UPS)

(6)选择所需符合的安规及电磁兼容 (EMC) 认证。

低压电源 WT2-2KW低压大电流直流电源

2.使用开关电源之注意事项

(1)使用电源前,先确定输入输出电压规格与所用电源的标称值是否相符

(2)通电之前,检查输入输出的引线是否连接正确,以免损坏用户设备。

(3)检查安装是否牢固,安装螺丝与电源板器件有无接触,测量外壳与输入、输出的绝缘电阻,以免触电

(4)为保证使用的安全性和减少干扰,请确保接地端可靠接地

(5)多路输出的电源一般分主、辅输出,主输出特性优于辅输出,,一般情况下输出电流大的为主输出。为保证输出负载调整率和输出动态等指标,一般要求每路至少带10%的负载。若用辅路不用主路,主路一定加适当的假负载。具体参见相应型号的规格书。

(6)请注意:电源频繁开关将会影响其寿命。

(7)工作环境及带载程度也会影响其寿命

3.为何电源在使用中会当机,关机后重新开启又能再操作?

一般造成电源供应器使用中当机原因约有两种情况,首先可能是负载瞬间超载造成过载保护,建议提升电源输出功率或修改过负载设计;第二则是温升过高,发生过温度保护现象。以上情况发生均会使电源因进入保护状态而当机,而状况解除 后再开机即可恢复正常。

网友A:
很实用,感谢分享!

网友B(2022-06-19):
开关电源一般选择品牌的,比如MW质量保证,出现意外情况比较少,还可以冗余配置也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