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拧紧轴的工做模式吧

楼主(2022-04-06):
在已一根金属轴上面均匀的贴上四个传感器应变片,使这四个应变片形成全桥结构,当轴发生形变后,应变片电阻发生变化,通过比对电阻值的变化来判定轴的形变,从而达到测扭矩的效果,这是我刚刚学到的一点知识,感兴趣的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网友A:
搞这个干嘛呢?

网友B:
伺服电机可以用力矩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可以用力矩模式

恩,当前端工作起来将运动的数据传输给我的控制器,控制器就会给电机一个信号来继续或者停止

网友B:
伺服电机完全可以做到。

其实这个是解决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案。

伺服电机明显更有优势。

你现在的方案就涉及到传感器,仪表,以及设备安装等等难题。

伺服系统就简单了。

当然在某些场合也许用伺服并不合适。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