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DCS系统高手,咨询DCS系统在粮食行业的应用

楼主(2022-04-06):
目前粮食物流行业绝大多数使用PLC加上位组合,系统臃肿复杂。想用DCS代替,这是一种设想,有没有技术大拿,一起交流一下。

粮食物流企业多为皮带机,多数为数字量输入输出,少数计量数据为模拟量输入输出。现场皮带机几十台,对应不同的仓,有卸船,卸车多条入仓渠道。通过流程起点和终点的选则,有一千多条的组合。在作业某一条流程时,选中起点和终点,将流程内的设备顺序启动,有故障顺序停机,并能记录流程内设备运转的时间和能耗。最好能和信息化系统关联,通过业务系统下达,作业指令,自动选则起点和终点,并记录运转时间和能耗。现在能否用DCS控制实现。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DCS应该可以适用于你这项目,用PLC算起来价格不比DCS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S应该可以适用于你这项目,用PLC算起来价格不比DCS便宜...



PLC系统主从模式,加上主站双cpu冗余,还有上位软件,整体造价不便宜。现在就是能耗记录统计和运行时间记录统计能否在DCS中实现。

网友B:
只有少数计量数据为模拟量输入输出, 是不划算用DCS的, 还是用PLC更合理,DCS的投资可能比PLC更大。对于少数模拟量数据及能耗记录等可以考虑用国产组态软件及仪表组合搞套数据及能耗采集管理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少数计量数据为模拟量输入输出, 是不划算用DCS的, 还是用PLC更合理,DCS的投资可能比PLC更大。对于少数模拟量数据及能耗记录等可以考虑用国产组态软件及仪表组合搞套数据及能耗采集管理系统。...



确实,像这种项目模拟量太少了,整个项目大概有28000个数字点,模拟量只有20个左右。按照我接触这个项目PLC和上位机的组合投资约4000万,含设备和安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xxkj"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只有少数计量数据为模拟量输入输出, 是不划算用DCS的, 还是用PLC更合理,DCS的投资可能比PLC更大。对于少数模拟量数据及能耗记录等可...



这样的规模应该是有组态软件了,再根据需要对这20多个点的模拟量进行组态就可达到目的了,不用再考虑DCS了。如果有困难是否可考虑用一台24回路的无纸记录仪来解决20多个模拟量数据及能耗记录的问题。无纸记录仪有通信功能可与原来的上位机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任9978"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xxkj"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只有少数计量数据为模拟量输入输出, 是不划算用DCS的, 还是用PLC更合理...



组态软件倾向于GE的IFix,但是IFIX和罗克韦尔需要中间IGS驱动

网友C:
感觉这个是涉及路径优化问题,算是算法方面的吧,和你用DCS还是PLC 没有关系

现阶段控制系统只是执行,没有智能到可以选定最优路径的程度

最好是选定优化好的路径,

比如有1号卸船口卸到1号仓,算是1号卸船口模式1

1号卸船口卸到2号仓,算是1号卸船口模式2。。。

1号卸车口卸到1号仓,算是1号卸车口模式1

1号卸车口卸到2号仓,算是1号卸车口模式2。。。

1号仓接受1号卸船口,算是1号仓的模式1

1号仓接受1号卸船口和2号卸船口,算是1号仓的模式2。。。

然后分模式判定好执行的最优路径,写入对应的程序,然后直接执行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是涉及路径优化问题,算是算法方面的吧,和你用DCS还是PLC 没有关系现阶段控制系统只是执行,没有智能到可以选定最优路径的程度最好是选定优化好的路径,比如有1号卸船口卸到1号仓,算是1号卸船口...



是的,流程算法在PLC和DCS应该没有区别了,目前就是能耗,启停时间计算以及投资方便的事情。

网友D(2022-10-28):
引用 楼主:
"sky0011"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感觉这个是涉及路径优化问题,算是算法方面的吧,和你用DCS还是PLC 没有关系现阶段控制系统只是执行,没有智能到可以选定最优路径的程度...



同意这个观点,并不是DCS就高大上了,PLC本身也有他小型化、编程简单的优势,对于一些顺控较多或者数字量多的,个人认为PLC要比DCS优势大,毕竟dcs是从plc发展而来的。就像现在手机普及了、电视普及了但是收音机并没有消失,大家开车的时候照样还可以用车载收音机听听新闻,当然这个比喻也不太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