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数字签名永久禁用问题

楼主(2022-04-06):
  1.在高级启动里面设置禁用驱动签名,每次重新开机后,禁用失效。

  2.使用命令窗口页面中输入以下命令:bcdedit.exe /set nointegritychecks on,按回车键确认。也提示操作成功,重启电脑,数字签名依旧没有关闭

 3.还尝试了在策略编辑器下屏蔽驱动如下图

  各位大神可还有其他解决方法吗?

网友A:
命令窗口是否是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命令窗口是否是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的?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的,不用管理员运行会报错。第二种方法控制台提示操作成功了的,但是还是未禁用数字签名。

网友B:
可以联系我 给你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联系我 给你说



已解决!!!

网友C:
直接用带数字签名的不是更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