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CAN comp-SL通讯求助

楼主(2022-04-07):
台达SE左侧扩展连接DVPCOPM

COPM  CANopen通讯伺服B3-M

COMP 4号脚----B3伺服CN3  1号脚

COMP 2号脚----B3伺服CN3  2号脚

plc与伺服走以太网通讯通讯正常

伺服参数简单设置

P1.01 =0C

P3.01=0403

P3.00=2

当前问题是CANOPEN网段里搜索不到 B3伺服

楼主:
手上没有USB通讯连接线

上面显示不能为网络通讯获取正常的链接路径

网友A:
估计是伺服参数没设置好,搞一根数据线先看看伺服参数设置

网友B:
伺服站号,终端电阻,联机线品质都有可能造成扫描不到

网友C:
P1.01 =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