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网关-多台智能仪表的数据采集到SQL数据库(含边缘计算)

楼主(2022-04-07):
        IGT-SER智能网关模块,支持各种PLC、智能仪表、远程IO与数据库之间双向通讯,既可以读取设备的数据上报到SQL数据库,也可以从数据库查询数据后写入到设备;数据库软件支持MySQL、SQLServer、PostgreSQL。

        网关安装在设备侧,与设备同时起停,不担心数据丢失;在断网、服务器维护上报数据有异常时,网关主动将数据缓存,待故障解除后自动重新上报到数据库;网关也支持多服务器冗余、异常未提交数据本地保存等功能,确保数据安全;已批量用于多种行业的智能工厂,大大提高MES等工业互联网项目的实施效率。

        本文章描述的是通过一个IGT-SER智能网关模块,与多台智能仪表通讯采集数据后存入数据库的案例。

         首先建立好数据库和数据表,通过navicat数据库工具连接MySQL数据库,建立数据库database和数据表datatable,具体设计视图如下:

        将网关与智能仪表的串口通讯线连接好,打开参数设置软件通过网线连接网关设置参数,,正常连接后,首先设置串口参数,功能->串口参数编辑,如下图:

        主要设置串口的连接模式,以及波特率、通讯格式、超时时间等参数,本站地址为0,PLC站地址也设置为255,因为连接的是多台仪表,在后面的数据配置中指定具体的站号。

        然后设置数据库相关参数,关于配置表与SQL语言的对应关系,可看这篇文章。功能->数据上报与查询,到数据库页面,设置数据库服务器的地址、具体上报的数据,详细如下图:

         上图中数据区域所选择的‘Script’是网关模块的内部变量,以下是该配置对应的LUA脚本文件:

--工程函数定义:

function luaMain( )

--定义变量:

local temp=0

local tval=0

local tstr=""

--循环读取当前值更新状态:

while true do

temp=tag_readvalue(1,"current_value")

if (temp~=nil) then

                        tval=tonumber(temp)

if tval<40 and tval>0 then

tstr="Temperature Normal"

else

tstr="Temperature Aralm"

end

tag_writevalue(1,"state",tstr)

end

temp=tag_readvalue(2,"current_value")

if (temp~=nil) then

                        tval=tonumber(temp)

if tval<8 and tval>4 then

tstr="Pressure Normal"

else

tstr="Pressure Aralm"

end

tag_writevalue(2,"state",tstr)

end

temp=tag_readvalue(3,"current_value")

if (tval~=nil) then

                        tval=tonumber(temp)

if tval<400 and tval>360 then

tstr="Voltage Normal"

else

tstr="Voltage Aralm"

end

tag_writevalue(3,"state",tstr)

end

--延时后进入下一循环:

fun_sleep(5000)

end

end

--错误发送定义:

function sendinfor(err)

   tag_writevalue(0,"script_infor",err)

end

--调用以上两个函数

xpcall(luaMain, sendinfor)

--脚本结束

        设置完成后将配置和脚本文件一起下载到网关,重启后即可自动运行。网关软件与资料手册在附件中:

网友A:
苏州惠普联电子有限公司,生产制造CPCI机箱,VME机箱,VPX机箱。0512-68087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