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松下FP-XH 浮点数在力控画面显示

楼主(2022-04-07):
变量连接的时候  这里怎么没有浮点数呀   不能选

网友A:
往下拉不是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下拉不是有么:



选不上  提示格式不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往下拉不是有么:】进行回复:        -------------------------------------------------...

看看你选的驱动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hfhewei"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往下拉不是有么:】进行回复:        ---------------...



有可能驱动不对  不研究了  改用组态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引用 "hfhewei"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往下拉不是有么:...

组态王比力控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