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0伺服更换新的与原来PLC无法通讯

楼主(2022-04-07):
1180伺服更换新的与原来PLC无法通讯 (PLC无源程序,法国进口设备)

PLC上的NC管理器与项目上版本不同,求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百度大神多

网友B:
没有源程序,参数啥的都看不见,这样会搞死人的

网友C:
提示的很清楚了   版本不一致   可以PLC源程序升级,也可以伺服降级(当然风险大点),我没用过11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示的很清楚了   版本不一致   可以PLC源程序升级,也可以伺服降级(当然风险大点),我没用过1180...



没有源程序呀,法国进口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yang20908"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提示的很清楚了   版本不一致   可以PLC源程序升级,也可以伺服降级(当然风险大点),我没用过1180...】进行回复:   ...



那不是你的问题了  让你领导想办法要源程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