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场站SVG室内大量进灰尘、负压、潮湿凝露,怎么解决啊?急!

楼主(2022-04-07):
新能源场站SVG室内大量进灰尘、负压、潮湿凝露,怎么解决啊?急!

网友A:
密封,用空调调整湿度、温度。

网友B:
常规解决SVG设备的散热,防尘、凝露、负压问题出现,都要进行一些优化改造,解决方式通常有三种,下面来分别分析其优缺点。

一、水冷或空水冷散热方式

水冷改造又有两种方式,一种直接上新的水冷SVG,但是这种投资非常高,得业主有钱才行,另外是采用对现有风冷SVG进行水冷改造,但是属于动筋动骨的改造,需要专业性极强,施工要求极细致,总体的优缺点见下:

优点:散热量大,能够有效防尘,也不会出现负压。

缺点:风冷改水冷的方式,改变了原SVG设备的主结构,涉及运行安全和型式试验问题,SVG厂家通常不愿承担这种改造带来的设备安全性的风险,除非业主自己愿意承担这些风险;另外,水冷价格昂贵、维护难度大、维护成本高、水冷管路非常容易产生凝露而造成故障,已经有采用水冷SVG由于管路凝露或滴漏造成大面积的突发故障了。

二、空调散热方案

优点:散热量较大、防尘,也能除一点凝露。

缺点:价格较高;空调耗能太大,12Mvar SVG改成空调散热后年耗电怎么也得20万元以上;另外空调方案,由于热岛效应,也不一定能降温,根据实际空调改造的SVG经验,制冷量怎么也得是发热量的2.5倍左右,才能使温升控制在6K左右;集装箱式的SVG,采用空调,更容易凝露,主要是空调的出风口的温度低造成的温差。

三、普通通风散热方案

风冷SVG通常采用散热就是这个方案,问题就是灰尘进入严重,还极容易产生凝露或者凝露和灰尘混合成的水泥结构,造成过温、闪络等各种故障,严重影响生产,原因是普通通风散热方案不符合标准。

进灰的原因:防尘等级基本都是IP5X或者是没有经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授权试验室型式试验的IP6X的防尘通风过滤网组,因为根据标准GB4208IP5X防尘的通风过滤网组,是不能用于有风压工况下的防尘要求设备,要想在有风压的工况下(SVG属于强风压的工况)防尘,根据标准,必须在内外气压差2KPa的工况下连续测试8小时,灰尘进不去,才算符合IP6X防尘,才能有效解决灰尘进入的难题,因为SVG采用的离心风机的压差也就1KPa左右。

凝露原因:潮气(气态水)随空气流进入,该方案没有配置解决方案;液态水,由于防护等级低,也很容随气流被抽入,其实解决这个液态水被抽入,很简单,就是通过CNAS试验室IPX5型式试验,再有进气流风速3.5米/s,就很好了。

另外还有用户采用气水分离装置进行除湿和防雨水,就理论和实际应用效果来看,还没看出明显效果。主要是潮气(气态水)分子量是18,氧气分子量32,也就是说氧气能穿过滤材,那么潮气也能穿过;如果气水分离装置能够产生温差,就能够将潮气(气态水)变成液态水,就防止潮气进入了,目前现场没测量出金属防水栅格与大气的明显温差。

四、配置IP65过滤通风装置的智能通风散热方案

这个方案是这几年出现的有亮点的方案,还是通风散热防尘、防潮、防雨水,但是性能有了本质区别,主要区别有防尘等级提升到IP6X(关键是通过了CNAS型式试验,属于国家试验室测试合格的产品),这就解决了普通通风方案的防尘难题,还有就是防水能做到IPX5,另外还能智能化控制和减少运维。

优点:

不会改变原SVG设备的主结构,只是在进风窗处改造,SVG的安全性得到了保障;

有效防尘,防尘等级IP6X2KPa的内外压差持续8h的试验工况,能完好防尘,SVG的离心风机产生的气压差才1KPa左右,因此防尘就没啥问题了;

除湿防凝露,防气态水,有采用温差除湿原理的界面除湿,防液态水,有通过CNAS试验室的IPX5的防水测试。

有解决负压和减免运维的方法,滤材自洁功能

费用低,一是改造价格本身就低,二是运行时,风冷散热功耗本身就很低,耗能是空调差不多3%,和空调比,12MVAR SVG用户一年能多卖电20多万,10年就200多万呀,三是和上新水冷SVG相比,10年运行期,也能省百八十万。

缺点:防尘的性能要求高,质量必须过硬,一定得采用通过CNAS认证的产品,才能放心;控制逻辑需要的专业性强,要有成熟的方案;施工的细致度要求高,得是干过的有经验的人或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