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200如何通过usb电缆通讯吗

楼主(2022-04-08):
我目前手上只有一台施耐德MT200CE40R的plc和一根usb编程电缆,怎么样才可以通过这根usb编程电缆跟plc用串口调试助手进行串口通讯?或者可以走什么协议进行读写线圈?

网友A:
USB不用多想了,隔壁那个RJ45口你倒可以多利用利用。

HAVE FUN!

网友B:
USB主要是上传下载程序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不用多想了,隔壁那个RJ45口你倒可以多利用利用。HAVE FUN!...



软件上就没有什么通道可以调用调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主要是上传下载程序用的



也就是说,不能用作串口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