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DS的配置文件写入的问题

楼主(2022-04-08):
请教论坛高手,请问RSLogix5000软件的工具栏的EDS硬件安装工具写的模块EDS文件是直接写进模块里,还是写到组态模块时选择MODULE类型的文件目录里?如果是写入模块硬件里,写错了,使得现在项目模块和选择模块不匹配,应该怎么办?

网友A:
能写就能删除

网友B:
不可能写错了不能删除,那这样的模块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