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PSR软启动器 停止没有斜坡困惑,求大神解答

楼主(2022-04-09):
用了30多个abb PSR 16   25  30 的软启动器,停机时都是有时候有斜坡停止,有时直接停掉,没有降压过程,导致工程出问题,我现在就想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会有降压停机,有时候就直接停掉,为甚么会这样,斜坡停止时TOR指示灯会闪烁

网友A:
负载类型都一样吗?根据负载的不同要考虑有不同的惯性量,风机类和泵类的停机减速率就会有不同的设置。如果没有预先设置减速率和减速时间,就会有你说的现象,特别是风机类还会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