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电压是计算出来的吗变频器输出电压是计算出来的吗

楼主(2022-04-09):
很多变频器都有母线电压和输出电压 这两个电压都是计算出来的吗?还是都是测量出来的?

我看很多变频器的图中,并没有找到输出电压电路,不知道是本来就没有,还是自已才疏学浅,

楼主:
有没有人了解啊?

网友A:
母线电压在变频器里能看出来,看输出电压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人了解啊?

输出波形不是标准正弦波,一般仪表测量不准。

直流母线电压可以用一般仪表测量出来。

网友C:
是可以测量的

网友D(2022-07-05):
操作面板上一般能显示输出电压值,这个值我觉的是MCU根据输入条件计算出的输出值,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E:
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是交流电源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400V级约540V,200V级约300V。

变频器输出是脉冲合成的三相电压,其幅值是直流母线电压,经PWM调制出三相交流电压。输出电压随频率变化,频率低电压低,频率高电压高。输出方波脉冲是计算机执行相应算法控制的,其电压不是测量的结果,是计算机执行程序的结果。因为是非正弦,所以不能用普通交流电压表测量,输出电流亦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是交流电源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400V级约540V,200V级约300V。变频器输出是脉冲合成的三相电压,其幅值是直流母线电压,经PWM调制出三相交流电压。输出电压随频率变化,...



输出电压确实是非正弦,但电流基本是正弦。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是交流电源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400V级约540V,200V级约300V。变频器输出是脉冲合成的三相电压,其幅值是直流...



输出电流通过绕组滤波基本是正弦波,不过谐波丰富,用钳形表(各种钳形表算法不同)测量有一定误差。还是读面板显示比较靠谱。

输入端是三相桥,所以输入电流是非正弦,而且有三次谐波,钳形表测量误差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