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与200smart opc通讯

楼主(2022-04-09):
每次开启WINCC时报Simatic OPC Server 已停止工作,点关闭一分钟后自动联上, 关闭WINCC时也会报这个,但能正常使用,请问怎么样能消除这两个报错WINCC报错.jpg

网友A:
楼主用的WinCC的版本是哪个?感觉OPC DA的稳定性不如UA的!可以尝试重新安装部署下WinCC软件

网友B:
DA是免费的把,UA是不是需要收费

另外就是wincc连接200smart,楼主应该用的是PC ACCESS或者.net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是免费的把,UA是不是需要收费另外就是wincc连接200smart,楼主应该用的是PC ACCESS或者.net把,...



对,用的是PC ACCESS ,每次开WINCC关WINCC都会有这个报警,不知道怎么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WinCC的版本是哪个?感觉OPC DA的稳定性不如UA的!可以尝试重新安装部署下WinCC软件...



         WINCC7.0 SP3 ,不知道在哪能设一下把这个把警消除掉,每次开WINCC关WINCC都有,开了PC ACCESS监控,再关时也会出现这个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WinCC的版本是哪个?感觉OPC DA的稳定性不如UA的!可以尝试重新安装部署下WinCC软件...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现像啊,现在就是想弄掉,要不在交工时慢他们说

网友C:
   1)检查软件与操作系统是否兼容

   2)检查OPC软件里面是否有设置,让OPC服务器软件开机后一直运行。

网友D(2023-03-05):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E(2023-04-12):
恭喜楼主, 之前做过 ,记得做通了,挺兴奋地当时 。

网友F:
前几天刚用的是PC ACCESS ,一会断一会连的。改S7 NET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