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与欧姆龙连接问题

楼主(2022-04-09):
威纶屏3台通过交换机与欧姆龙cp2e以太网连网,同时3台时老是有一个通讯不是,有没有大神知道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通信协议应该是FINS TCP吧,你检查一下3台PLC的IP地址是否有冲突?

网友B:
  有些PLC限制上位机及HMI面板连接数量,因为每个连接都占用PLC资源。

网友C:
看一下通信参数配置,看一下整个网段是否有存在IP冲突,其次看看PLC链接HMI有没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