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W12.0为什么装不上

楼主(2022-04-09):
请问有谁知道12.00.00-CCW-INT-Std-DVD.part1软件为什么在win764位系统上装不上,但是在win764位虚拟机上就装上了,是什么原因?知道的高手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多半是版本的元婴

网友B:
看看你电脑系统版本是否满足装机要求

网友C:
系统是不是装了EP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