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通讯要求该如何编程?

楼主(2022-04-09):
一个西门子ST40,带了12个电动锁、2个移栽小车,每个设备都有485接口,走的是MODBUS协议,PLC自带485口做从站与上位机通讯,接受上位机的读写指令。

  1. PLC的通讯板当主站与12个电动锁、2个移栽小车通讯(一共14个从站),需要读取设备状态并放在VB1000开始的地址给上位机读取,并根据上位机的指令手动控制下级设备,如上位机报文的数据是 01 01,则通过MODBUS控制第一个电动锁锁紧,也有同时让12个电动锁锁紧的指令

  2. 读取采用的是定时轮询的方式,1秒一个脉冲,从站1开始到从站14,读一圈,目前试了一下问题不大

  3. 目前问题是:上位机发送的控制单个设备的指令要求马上发送下去,举例:上位机要求控制从站5动作,但是轮询还在读取从站10中,从站10完成后马上要发送相应的数据给从站5, 然后发送完当前的写入指令后,接着回去轮询从站11.

    如果是单个指令发送我感觉也还能接受,就是同时写入12个电磁锁动作怎么进行编程设计呢?我目前只想到一个填表

网友A:
同时写?广播指令?

网友B:
电气硬件设计达不到要求 ,建议更换PLC

网友C:
这样的通信不是很靠谱,之前做过类似的,最好使用开关量进行控制,除非是需要传送数据,否则尽量使用开关量

网友D:
   可以用上位机配MODBUS TCP/IP网关直接读MODBUS从站设备(读所有设备也很快的),也通过网线连接西门子PLC ST40,逻辑控制由PLC根据上位机信号来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写?广播指令?



所谓同时写入,其实PLC也只能一个个站发指令

网友E:
从站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同时写?广播指令?】进行回复:        ------------------------------------------------...

Modbus广播方式了解下!

网友F:
用网关比较方便,这里有个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251084

网友D(2023-08-03):
我见过9600波特率,75MS,一个站,写优先,好像开关量写还是硬线控制。

网友G:
最好硬接线配合modbus通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