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同态触摸屏开机后无法使用

楼主(2022-04-10):
开机后提示这个画面,关机重启也没有用。

型号是TPC7062KX嵌入式。用了有10几年了

网友A:
内存满了,用U盘把数据倒出来,   什么数据把内存装满了,比如报警记录太多。或者是配方太多了。

网友B:
   可能是操作系统引导文件丢失或无法识别(硬盘类存储设备出现问题),可以用正常的屏备份系统制作一个引导U盘,有可能能引导进去,但断电时间稍长可能还会出现这个问题,建议更换新屏。

网友C:
内存数据满了

楼主(2022-07-17):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D(2024-06-10):
怎么解决的?更换新屏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