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和台达ES3以太网通讯

楼主(2022-04-10):
我以前用组态王和台达PLC走232通讯  功能一切正常  ,现在换成ES3的PLC想走以太网TCP通讯,通讯地址也正确,能通过组态画面写入PLC寄存器地址里,也能在PLC监控软件上看到数据改变,可是为什么在组态画面上看不到寄存器改变后的数值?  组态画面上显示的依旧是000  ,但是PLC寄存器的值已经改变了。 请各位高手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我录制的视频,你可以看看:

组态王组态软件如何控制台达DVP-ES3系列PLC视频教程

组态王组态软件做客户端、台达DVP-ES3系列PLC做服务器,视频讲解了组态王组态和台达DVP-ES3程序编制,最终实现组态王组态软件对台达DVP-ES3系列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91662374499385893?utm_source=xiguastud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录制的视频,你可以看看:组态王组态软件如何控制台达DVP-ES3系列PLC视频教程组态王组态软件做客户端、台达DVP-ES3系列PLC做服务器,视频讲解了组态王组态和台达DVP-ES3程序编制,最终...



谢谢你的指导   如果组台词典变量有300 个   还是这种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