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OV指令

楼主(2022-04-10):
FX3U主机,BMOV 指令在使用的时候,有这样的问题,u请看程序段:

LD  M0

BMOV  D0  D100  K40

然后程序在执行的时候,结果不是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如果后面的参数写K16,就没问题,运行结果正常。

请问这个BMOV指令使用有什么限制条件吗?

还有就是,这个指令连续使用两次,结果也不是我们所预测的。什么原因呢?

重点是想咨询BMOV指令的使用条件,难道有限制吗?理论上讲是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结果就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网友A:
把你预料和现有的数据情况说明出来。

你觉得应该正确的值,现有值。

HAVE FUN!

网友B:
BMOV块传送指令的注意事项

1)源操作数可取KnX、 KnY、KnM、KnS、T、C、D和文件寄存器,目标操作数可取. KnT、KnM、KnS、T、C和D;

2)只有16位操作,占7个程序步;

3)如果元件号超出允许范围,数据则仅传送到允许范围的元件。

注意看看只有16位操作!只有16位操作!只有16位操作!只有16位操作!只有16位操作!只有16位操作!只有16位操作!

还有就是运行2次结果不是你想要的,看看是不是上一次的在运行过程中被最后一次覆盖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问题已解决,主要原因是我在后续双重FOR循环程序中使用了两个指针,问题出在指针上面,覆盖了某些数据。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