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w500变频器如何多段速

楼主(2022-04-10):
cfw500如何设置多段速 为什么我设置了 报不兼容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一般多段速都是通过8421码值规则,手册发上来大家帮你看看你设置,还有就是开一下你多段速的开关量有没有用作其他功能,一般多段速的开关量不允许定义别的功能输入

网友B(2022-08-22):
多段速:需要设置多段指令,最大频率的百分比对应该段的速度;还需要2~4个DI端子,设置其端子功能为多段指令。通过端子开关组合可实现16段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