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绘图窗口的布局

楼主(2022-04-11):
请教各位,目前在学EPLAN软件,有个问题一直没找到设置方法,百度也没有相关的设置;

在绘图时,如果我打开了很多张图纸,下面只显示最新打开的图纸,其他的图纸都不显示,每次我要切换图纸,必须在项目树中,再次打开该图纸,请问在哪里设置,能让打开的图纸都平铺在底下?这样就可以很方便的切换图纸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

兄弟,给个解决方法啊....

网友B:
选中要打开的图纸,右击,选择在新窗口打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要打开的图纸,右击,选择在新窗口打开就行了

这位大兄弟,真是太牛逼了,这个操作完全可行,积分都给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要打开的图纸,右击,选择在新窗口打开就行了

您好,请问怎么结贴并分配积分呢?用过几次,现在又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要打开的图纸,右击,选择在新窗口打开就行了

我昨天点了管理——结贴,竟然直接结贴了,我记得以前是可以分配积分的,现在直接结贴了,不知道积分是不是给你您呢?